在CAM350 中怎样做铣边?

楼主(2020-10-22):
在CAM350 中怎样做铣边?

网友:
应该不好弄的吧

网友:
铣边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第一步:先把外框轉化鑼帶(同時先把刀具設好)﹐第二步﹐選定怎樣走﹐第三步﹐導出。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Mill点击OK,再点击确定,出现Mill path properties 对话框,设定进刀速、走刀补偿,在Tool table 中设定铣刀大小。最后导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