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自己做异形焊盘,出Gerber时在GPT层看不到,在GTP和GTS就可以看到,这是为啥?

楼主(2020-10-22):
AD自己做异形焊盘,出Gerber时在GPT层看不到,在GTP和GTS就可以看到,这是为啥?如图

网友:
我这边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前年做的一个项目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年做的一个项目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废话都让你说了

网友:
元件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GPT指的是顶层主焊盘,你只要GTL、GTP、GTS有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是单纯的在GTP/GTS动作了吧  GTL是不是没有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