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对模拟信号传输的影响如何分析,如何区分信号传输过程中引入的噪声是布线导...

楼主(2020-10-22):
PCB布线对模拟信号传输的影响如何分析,如何区分信号传输过程中引入的噪声是布线导致还是运放器件导致。

网友A:
好像有个仿真软件,你可以在上面仿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仿真软件,你可以在上面仿真一下

这还能仿真啊,你别把人家楼主耽搁了

网友:
这个很难区分,只能通过PCB布线来尽量减低布线引入额外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