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快速判断ARM采用的哪个系统?

楼主(2020-10-22):
ARM本身的开发是建立在基本的OS上面的,这个OS有好多版本,有LINUX +qt  ucos 等好多种,怎么样判断手头上的ARM是用的哪个版本的OS呢?

另外。同样都是一个架构的话,只是IO有区别的,不找开发,有可能直接移槙程序吗?

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
好像在论坛见过推荐书籍的帖子,你可是搜一下

网友:
这个有区别吗

网友:
可以判断的,嵌入式系统上电的时候都会从串口打印系统运行信息,可以通过这些打印判断是哪个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