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处理函数

楼主(2020-10-22):
字节处理函数 Socket地址是多字节数据,不是以空字符结尾的,这和C语言中的字符串是不同的。Linux提供了两组函数来处理多字节数据,一组以 b(byte)开头,是和BSD系统兼容的函数,另一组以mem(内存)开头,是ANSI C提供的函数。 以b开头的函数有: (1) void bzero(void * s,int n):将参数s指定的内存的前n个字节设置为0,通常它用来将套接字地址清0。 (2) void bcopy(const void * src,void * dest,int n):从参数src指定的内存区域拷贝指定数目的字节内容到参数dest指定的内存区域。 (3) int bcmp(const void * s1,const void * s2,int n):比较参数s1指定的内存区域和参数s2指定的内存区域的前n个字节内容,如果相同则返回0,否则返回非0。 。 以mem开头的函数有: (1) void * memset(void * s,int c,size_t n):将参数s指定的内存区域的前n个字节设置为参数c的内容。 (2) void * mEMCpy(void * dest,const void * src,size_t n):功能同bcopy(),区别:函数bcopy()能处理参数src和参数dest所指定的区域有重叠的情况,memcpy()则不能。 (4) int memcmp(const void * s1,const void * s2,size_t n):比较参数s1和参数s2指定区域的前n个字节内容,如果相同则返回0,否则返回非0。! D1 o6 X& W, p" n: {

网友:
字节处理函数 Socket地址是多字节数据,不是以空字符结尾的,这和C语言中的字符串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