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焊盘设计不够大,布线时没有考虑安全间距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0-10-22):
    孔焊盘设计不够大,布线时没有考虑安全间距会发生什么?

网友A:
    制造商在工程处理文件时无法修改,需要重新修改文件,降低了文件处理速度,也容易造成开短路现象

网友:
    设计文件时器件孔内径比外径大20MIL,过孔内径比外径大8MIL。

网友:
    设计时考虑螺丝孔到线或到铜皮的距离保证12MIL以上,布线时可以在螺丝孔对应的地方的KEET OUT层画个比孔大12MIL以上的圆圈以防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造商在工程处理文件时无法修改,需要重新修改文件,降低了文件处理速度,也容易造成开短路现象

确实容易导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