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Lib库中的元件调入原理图之后无法带出PCB封装

楼主(2020-10-22):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我在IntLib库中把元件与封装绑定了,在库预览中也可以看到封装,但是把元件调入到原理图中之后就找不到封装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看某个元件的封装是否在库中有,则在原理图中双击该元件,然后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就会有Footprint属性,如果添加了Footprint属性、且在工程中添加的库中有对应赋值Footprint属性值名的PCB封装,则会显示出你在建库时的描述;否则Description属性值会显示“Footprint not found”,就表示该元件在你添加的PCB库中没有对应的封装,请添加含该封装的库文件或新建对应的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看某个元件的封装是否在库中有,则在原理图中双击该元件,然后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就会有Footpr ...

    谢谢,不过你回答的和我问的不是一个问题。我想请问的是集成库,元件和封装已经绑定了,为什么元件无法带出封装。

网友B:
    不要指定封装库路径,选ANY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指定封装库路径,选ANY

选ANY也就没了集成库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