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计算

楼主(2020-10-22):
    一个差分输入的运放电路,按照常规计算输入端为220V的交流,运放输出应该是220*100k/15M=2.07V有效值的正弦波(Vpp=2.93V)
实测电路和仿真,输出都是Vpp=4V左右的正弦波。
    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计算哪里不对?

楼主:
    问题搞清楚了,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交流电的实际峰值电压是+311V和-311
    V,原本计算的值刚好差一半。

网友A:
    从所提供的图,我们来推导一下运放的计算公式:

通过仿真,与计算公式相吻合。

    注意:
1、市电电压220V是有效值,峰峰值应为±311V。
2、取220V的市电来测量需要保护电路和或隔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所提供的图,我们来推导一下运放的计算公式:

    通过仿真,与计算公式相吻合。

    版主,交流电的峰峰值应该是±311V(取零线为中心参考),我之前的计算和实际测试结果(实际测试结果运放输出峰峰值为4V)对不上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交流电的峰峰值应该是±311V(取零线为中心参考),我之前的计算和实际测试结果(实际测试结果运放输 ...

找到原因就好,市电有效值与峰峰值比较容易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