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集成库

楼主(2020-10-22):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我在IntLib库中把元件与封装绑定了,在库预览中也可以看到封装,但是把元件调入到原理图中之后就找不到封装了,这是怎么回事,图片请移步下方链接

[url=请教:IntLib库中的元件调入原理图之后无法带出PCB封装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977&fromuid=219123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A:
    看看一样吗?有没有帮助
    在工程中新建一个PCB文件(假设名字为PCB1.PcbDoc),然后在原理图中选择菜单栏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PCB1.PcbDoc,然后会弹出“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点击“Validate Changes(使原理图更改在PCB文件中生效)”,则会自动检查封装、连接等是否正确(类似于Protel99se中导入net时对话框中的检查过程),如果要是有封装在库中没有则对话框中对应元件的右边会有个X错误提示,并提示为“Footprint not f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一样吗?有没有帮助
    在工程中新建一个PCB文件(假设名字为PCB1.PcbDoc),然后在原理图中选择菜单栏De ...

谢谢,应该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