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中出现 w_1=w;w_2=w_1;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10-22):
请问程序中出现   w_1=w;w_2=w_1;是什么意思?感觉有点像w(t-1)=w(t);w(t-2)=w(t-1);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还有就是在程序的后面还出现反过来的赋值的情况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
跟你理解的差不多,一般都是循环迭代中用的,大致的思路基本是:每次迭代计算时需要用两个量,但为了迭代能够进行,是需要不断更新的,这种挨个换着赋值其实就是更新。
举个例子,求方程f(x)==0的数值解,当f(a)与f(b)异号( f(x)连续 )时,区间( a, b )内至少有一个根,第一次迭代就可以求区间中点c的符号,如果f(c)~=0即c不是方程的根,那么可以根据f(c)的符号将区间缩减为( a, c )或( c, b ),于是寻根区间缩小了一半。为了再次迭代来逼近数值解,就要对a,b,c的数值进行更新,就是你的代码里面的那个玩法

网友:
一楼大神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