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发热

楼主(2020-10-22):
下图的电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出现变压器发热现象,假如出现了变压器发热现象,可能是有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你检查一下采样回路的器件是否正常,另外连个复位电路都没有,你太省了

网友:
你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发热.
1.效率不好.
    2.是PWM的磁心變壓器,流過直流了.

    原来这样啊,谢谢

网友:
    你这个电路明显有直流偏磁,没有磁复位。要简单就是VCC上串联一个电容(前提开关频率40K以上)。要更好的话就是参考反激的拓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