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怎么实现在Visibility区域选了一个Views后立即滚动鼠标切换层?

楼主(2020-10-22):
如图,在visibility区域选了一个Views后,滚动鼠标可以切换不同层的显示。以前公司电脑上可以,现在自己电脑上安装没有这样的操作了。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
    正常默认是可以的,Views里面随便选择一个后鼠标中间滚动会自动切换。如果你的不行估计是哪个地方可以设置的,大部分设置都在用户环境里面设置的!

网友(2021-06-02):
    16.6可以,17.2不可以。

网友:
    17.2版本的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