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图要不要得成

楼主(2020-10-23):
谢谢了,就是一个电源模块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啥叫要不要得成?电路图的话我暂时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三个二极管没太看明白啊

网友:
估计你想做正反插吧。借用了桥堆整流。但是这个图有问题。电源正接D1截止,电路不通。反接D2导通,电源短路。
可以用1个或4个二极管。1个防反。4个就是桥堆,随便正反插。

网友:
布局不怎么好,截图可以参考下,电源走顶层,地走底层

网友:
    上下层连个过孔都没有,你中间部分元件的地是通的吗?

网友:
    輸入端的橋式沒有完整。~~

网友:
    这个能叫电路?

网友(2025-05-29):
    设计的有问题:
    1、如果想做正反插,应该将GND隔离,也就是接入的 GND和系统的GND不能是一个网络
    2、整流桥起码是4个二极管,用集成整流桥就好了
    3、为什么pin4 Vout不接起来?悬空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2025-08-27):
    一言难尽的电路啊
    初略一看,无论是PCB,还是原理图,都懵了,这个电路设计啥意思?这里为什么这么处理?
    仔细看看,再结合大家回复,豁然开朗。
说两个大家都没有说的点
    1,线性电源的型号,输出是1.5V的,标记电源却是VCC5V。不知道是器件选型错误,还是电源标记错误。
2,原理图设计未规范化,人性化,感觉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