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切换快捷键怎么设置

楼主(2020-10-23):
    route mode 和 place mode,这两个模式不在菜单栏,也不在keyin命令里面,怎么设置快捷键?

网友A:
    我没用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快捷键

自带的用不习惯,想改一下。

网友B:
    用Stroke用Stro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roke用Stroke

    这个语句应该怎么定义,这两个不属于菜单栏,也没有keyin命令,直接定义为"standard->place mode,bindmenu",这样定义不能用

网友C:
    一直用Stroke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Stroke的飘过。

自带的手势命令不好用,想改一改

网友D:
    快捷键1指向走线菜单,快捷键2指向移动元件菜单
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1指向走线菜单,快捷键2指向移动元件菜单
    这样应该可以

    就是想要这个效果     请问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2021-07-01):
    我也想要设,也是对应不到,或者谁可以告知stroke的命令文本在哪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