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模块复用问题

楼主(2020-10-23):
    如题,生成模块的时候,选择了shapes、cline segs、vias、clines,但是生成之后,选择生成的模块,部分过孔、线、shape没有?问问各位老大为什么?

网友:
    我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A:
    选择生成的模块时按住Ctrl再选没有选上的过孔、线、shape,最后点Done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生成的模块时按住Ctrl再选没有选上的过孔、线、shape,最后点Done完成

    done之前,过孔、线、shape都已经高亮了,但是完成后,再选择group时,发现部分过孔、线、shape没在group里面。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纳闷的问题

网友:
    步骤没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