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输出LCL滤波器有直流分量

楼主(2020-10-23):
最近做逆变器LCL滤波器的设计。仿真发现在带电网的条件下存在直流分量。波形如下图所示,其中黄色为滤波器电流波形,紫色为电网电压波形,蓝色为网侧电感波形(桥臂侧电感Li=0.88mH;网侧电感Lg=0.2 mH;电容C=47 uF)。如果不接电网而改接电阻做负载的话,则电流波形很好。求指导

网友A:
因为孤岛到并网切换时候,没有考虑电压之间的同步。。所以电流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建议加上同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孤岛到并网切换时候,没有考虑电压之间的同步。。所以电流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建议加上同步控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