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llegro中单独导出一个元件及pad的封装?

楼主(2020-10-23):
怎么在allegro中单独导出一个元件及pad的封装?

网友:
帮顶,我也不会

网友:
懇請高手幫忙

网友A:
1.在cadence 的安装目录下找到如下路径“…\Cadence\SPB_Data\pcbenv”,建立一个文件名,并改名为:“robwu.il”
将如下内容保存到文件中:
procedure(Dump_1_Symbol(@optional (uxx_1 nil))
if(uxx_1==nil then printf("*** please keyin : dra U1 ***\n")
  else)
sym1 = axlSelectByName("REFDES" uxx_1)
f(_sym1==nil then printf("*** REFDES don't found %s ***\n" uxx_1)
   else
   axlWritePackageFile(car(_sym1)->definition)
   axlWriteDeviceFile(car(_sym1)->component->compdef)
   printf("*** dump %s : %s symbol & device ***\n" car(_sym1)->refdes car(_sym1)->name)
  );if(_sym1
);if(uxx_1l
);procedure
axlCmdRegister("dra" 'Dump_1_Symbol)
;  skill load("robwu.il")
;  2016/10/6 robert wu edit
2.在该目录下打开文件:“Allegro.ilinit ”,如果没有该文件,就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并重名为“Allegro.ilinit”
并在文件中添加如下命令: load("robwu.il")
3.打开PCB工程文件,在命令栏command :输入    dra   ***   即可导出需要元件的封装,即可在PCB所在的文件目录下找到刚导出的元件封装和pad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cadence 的安装目录下找到如下路径“…\Cadence\SPB_Data\pcbenv”,建立一个文件名,并改名为:“ro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