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串口数据接收和显示

楼主(2020-10-23):
现在在使用雷达测得的16进制数据,通过串口和电脑连接,然后进入matlab实时显示,能绘图更好,其实最主要的是希望通过matlab把雷达数据转换成10进制后,进行下一步的计算。

这是在论坛看到的代码,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那个楼主是另一个程序占用了串口导致的问题,我这个就没有被占用,不晓得什么原因。而且这个代码好像没有进行数据的显示进行下一步运算,简单的说就是输出雷达测到的数据。
clc;
clear;
s1=serial('COM3','BaudRate',9600,'Parity','none','DataBits',8,'StopBits',1);
s1.InputBufferSize=4096;
s1.OutputBufferSize=4096;
fopen(s1);
out=fscanf(s1);
fclose(s1);
delete(s1);
clear s1;
错误使用 serial/fopen (line 72)
打开失败: Port: COM3 is not available. No ports are available.
Use INSTRFIND to determine if other instrument objects are connected to the requested device.

这是我运行 s = serial('COM3');
s
后的结果。

   Serial Port Object : Serial-COM3

   Communication Settings
      Port:               COM3
      BaudRate:           9600
      Terminator:         'LF'

   Communication State
      Status:             closed
      RecordStatus:       off

   Read/Write State
      TransferStatus:     idle
      BytesAvailable:     0
      ValuesReceived:     0
      ValuesSent:         0

网友:
instrfindall看一下串口情况。

有其他串口就把他delete掉 delete(instrfindall)

楼主:
    我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