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无线组网的优势在哪?它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10-23):
    蓝牙无线组网的优势在哪?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蓝牙无线组网技术的主要优点如下:

      (1)支持移动联网。用户可以像使用移动电话那样灵活的移动计算设备的位置,而使设备仍然保持持续的网络连接。

      (2)不需要使用物理线路,安装非常简便,成本低、体积小,可用于更多的设备。

      (3)网络使用的高频电波可以穿透墙壁或玻璃窗,所以设备可以在有效范围任意放置。

      (4)多层安全防护措施可以确保用户隐私。

      (5)改动网络结构或布局时,不需要对网络进行重新设置。

网友:
    蓝牙无线组网要求每台电脑必须具备蓝牙功能,故应使用 USB 接口的蓝牙适配器,其次需要购买一个蓝牙无线接人点。用蓝牙技术组建局域网有两种组网方式:一种是 PC 对 PC 组网;另一种是 PC 对蓝牙接人点的组网。

网友:
    确保手机与电脑的蓝牙联通(即蓝牙设备的开启条件下)后,便可进行 PC 端蓝牙驱动设置(以 IVT BlueSoleil 为例),操作时先打开蓝牙驱动主窗口,选择我的服务→属性,并在服务属性窗口的“个人局域网”选项中,启用个人局域网服务和 DHCP 服务,在服务属性窗口的“网络接人”选项中启用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