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0 导入step3D元件怎么无法显示?

楼主(2020-10-23):
请教各位坛友,我按操作导入STEP文件后,为何元件还是没显示3D出来,导入机械模型就有,是哪里没设置好嘛???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我还没用PADS搞过3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張圖是的內層銅箔, 可見你有把層面關掉.

在3D視窗按[Ctrl]+[Alt]+c, 叫出3D層面控制功能TOOLS窗.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