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AM350和IPC网表对Gerber进行检查的六步曲教程

楼主(2020-10-23):
前段时间画了一个板子,生产时发现有PCB短路现象。因此对投板的gerbera进行检查时很有必要的
一、导出IPC网表
在绘制完成的PCB图纸中,导出IPC-D-356A网表:(以pads为例)
工具->基本脚本->基本脚本
打开基本脚本的窗口,寻找IPC-D-356A_Netlist_Extractor的脚本,然后点击 运行,再选择保存文件位置,保存IPC网表文件。【如果没有,点击加载文件,添加IPC网表生成脚本(可以在网上下载)】

运行脚本,生成IPC-D-356A网表

恭喜你,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二、利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
打开CAM350软件,File->Import->AutoImport:选择Gerber文件的文件夹,然后点击Finish。

cam350 导入Gerber文件

三、设置叠层
在CAM350 中进行设置叠层,Tables->layers:设置对应的电气层。
重点设置电气层,top、bottom、Internal,其他可选择性设置

叠层设置

四、生成CAM350的网表
在CAM350中生成Gerbera网表:Utilities->Netlist Extract,直接点击 OK 就可以。下方消息栏提示创建成功即可。

在cam350中生成gerber的IPC网表

五、导入PCB生成的IPC-D-365A网表
Analysis->Nets->Import Ipc Netlists->IPC-D-356A,选择第一步导出的IPC网表文件,点击OK。

导入PCB的IPC-D-356A网表

六、对比网表,自动检查Gerber.
Analysis->Nets->Compare External Net,进入自动对比两个网表文件,对比完成后会显示结果信息,如下面图中所示,点击OK,进入详细的信息显示页面。本次示例有出现3处短路信息。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