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 异性焊盘封装建立咨询

楼主(2020-10-23):
遇到一个异形焊盘封装的建立
是否可以用两个焊盘堆叠来完成,还是需要用一个来裁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才能使用相同零件腳編號, PADS不行.所以不能二個PAD重疊.

    用copper 建完圖形, 再結合PIN.

那就是其中一个图形用铜箔来绘制,另外一个叠加的用terminal来做
对吗?

网友:
    应该先画Shape,然后关联

网友:
可以用2D线画出任意的外形后转成铜箔,再放一个焊盘上去,把焊盘和异形铜箔关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