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阻焊绿油脱落造成原因,你知道吗?

楼主(2020-10-23):
  线路阻焊绿油脱落造成原因,你知道吗?

  什么是线路阻焊绿油脱落?造成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所看见的线路板表面一层绿色的表膜,其实这个是线路板阻焊油墨,它被印刷在PCB上主要是为了阻止焊接,因此也叫防焊油墨。我们最常见到的PCB阻焊油墨有绿色、蓝色、白色、黑色、黄色和红色,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少见的颜色。小编以前也拜访过不少的线路板厂商,他们在做PCB加工的时候,不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比较常碰到的其中一个就是线路板阻焊绿油掉落,那么线路板油墨脱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线路板阻焊绿油脱落主要有三个原因:

  1、PCB在印刷油墨时,前处理没有做到位,比如PCB板的表面有污渍、灰尘或 杂质,或者部分区域被氧化了,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重新把前处理再做一遍就行,但要力求将线路板表面的污渍、杂质或者是氧化层清理干净,这个是在生产员工在操作上的失误,也是管理不严造成的。

  2、烘烤线路板时间短或温度不够,因为线路板在印刷完热固油墨之后都要进行高温烘烤,而如果烘烤的温度或者是时间不足就会导致板面油墨的强度不够,经过后续工艺流水下去最终成品发货,客户收到板子进行贴片加工,在贴片加工时过锡炉高温,导致引起线路板油墨脱落。

  3、油墨质量问题或是油墨过期,或是采购不知名品牌的油墨,这个也会造成线路板油墨过锡炉时掉落。一些小板厂,采购的油墨长时间没有使用完,多次使用其在色泽上有差异,性能上也大大降低,更容易发生油墨掉落。

  那线路板油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在线路板行业里面,大多数厂家对油墨的使用经验,在使用油墨时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参考执行:

  1、温度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油墨的温度必须保持在20-25℃以下,温度变化不能太大,否则就会影响到油墨的粘度和网印质量及效果。特别当油墨在户外存放或在不同温度下存放时,再使用前就必须将其放在环境温度下适应几天或使油墨桶内达到合适的使作温度。这是因为使用冷油墨会引起网印故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要想保持油墨的质量,最好存放在或贮存在常温的工艺条件下。

  2、在使用前必须充分仔细地对油墨进行手工或机械搅拌均匀。如果油墨中进入空气,使用时要静置一段时间。如果需要进行稀释,首先要充分进行混合,然后再检测其粘度。用后必须立即把墨桶封好。同时决不要将网版上油墨放回到油墨桶内与未用过的油墨混在一起。

  3、必须配有专门清洗油墨的清洗剂,而且要非常彻底又干净。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油墨,都要一次清洗干净,最好采用干净的溶剂,这样不影响使用其他颜色的油墨。

  4、油墨进行干燥时,必须在具备有良好排气系统的装置内进行,这样保证油墨的品质不会有很大变化。以上就是线路阻焊绿油脱落的造成原因解析,希望能给大家帮助。

  以上是中信华PCB分享的PCB知识百科,希望对您有帮助!谢谢关注点赞!公众号:中信华集团

网友:
PCB在印刷油墨时,前处理没有做到位,比如PCB板的表面有污渍、灰尘或 杂质,或者部分区域被氧化了,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重新把前处理再做一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