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设计中如何减少电路板变形,提高良率?

楼主(2020-10-23):
    PCBA设计中如何减少电路板变形,提高良率?

网友:
    增强结构材料的刚性

  比如在生产过程中,本来使用的是塑胶产品,可以改成金属机壳,这样能增强其抵抗外力的冲击能力。如果是不想更换机壳材质的话,可以考虑增加肋条改变受力面,从而改变其抗压应变能力。也有一部分PCBA设计师会采用覆盖的方式来增强其强度,但是这种覆盖罩必须是刚性材质才有效果。

网友:
    通过结构设计来顶住电路板,防止其变形

网友:
    缓冲材降低产品受到的冲力

  众所周知,当电子产品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它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会导致产品破损或者是四分五裂,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好的缓冲材料来降低这种冲击力。不过,PCBA设计师也指出,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的电子产品,它只适合在电路板一端有固定螺丝的,这样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其他的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