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印刷线路板的保质期受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20-10-23):
    PCBA印刷线路板的保质期受哪些因素影响

网友:
    材料的影响
    不同的基板材质,不同质量的元器件,对PCBA的保存期限影响还是很大的,越是高品质的PCB板和元器件,可靠性越强,对抗恶劣环境的能力和抗氧化能力就越强,保存期限也就会越长。

网友:
    工艺的影响
    加工工艺的不同,比如涂了三防漆的PCBA印刷线路板就比没有涂三防漆的PCBA印刷线路板的保存期限要长

网友:
    所处环境的影响 如果PCBA印刷线路板长期处在一个潮湿、粉尘、高温高压的环境中,那么肯定没有在干燥、无尘环境中的保存期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