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磁这种情况下磁漏哪儿去了 它的影响是什么?

楼主(2020-10-23):
漏磁这种情况下磁漏哪儿去了 它的影响是什么?2 l% ~* q# O! a$ r/ {

网友:
“漏磁” 是磁场漏到绕组外面了,没有穿过绕组。  至于漏磁的影响是什么,那要看这个绕组是干什么用的:是具有单个绕组的电感,还是具有多个绕组的变压器。漏磁的影响还要看漏磁是否穿过其它元件。

网友:
能量守恒  漏磁,就耗能。大部分转换热能  影响效率

网友:
从现象看,比如电机漏磁,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温升高,效率低 因为,一般涉及漏磁,漏磁的路径是空气介质,空气导磁约1,磁阻很大,发热。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漏磁指哪些类型,是变压器还是电机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