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6的敷铜如何调出来这个Is Poured选项(用于取消/添加敷铜用)

楼主(2020-10-23):
百度和Google了半天也没找到怎么调出那个选项来,就是图片里左下角的Is Poured,勾选以后添加敷铜,去掉勾就可以取消掉敷铜???

网友A:
    这是要干啥啊

网友:
    上面的菜单栏选择:Place-Polygon pou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干啥啊

人家这是提问好吧,不知道还爱瞎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