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速多层PCB来说,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的线宽设置为多少...

楼主(2020-10-23):
对高速多层PCB来说,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的线宽设置为多少是合适的,常用设置是怎样的,能举例说明吗?例如工作频率在300Mhz的时候该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要根据电流大小确定,没有固定的

网友A:
    300MHz的信号一定要做阻抗仿真计算出线宽和线和地的距离;电源线需要根据电流的大小决定线宽 地在混合信号PCB时候一般就不用“线”了,而是用整个平面,这样才能保证回路电阻最小,并且信号线下面有一个完整的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MHz的信号一定要做阻抗仿真计算出线宽和线和地的距离;电源线需要根据电流的大小决定线宽 地在混合信号P ...

    原理还有讲究啊,还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