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MT设备修理经验分享一下的?

楼主(2020-10-23):
有没有SMT设备修理经验分享一下的?

网友:
    如果转塔马达不转,伺服马达驱动器显示过流  说明 驱动器内的电源功率输出模块(GTR)已坏  则更换共同GTR

网友:
    故障:开机后,机器无任何动作。

原因:PC126马达驱动板上一对功率放大三极管已烧坏。

维修:更换三极管,用性能相近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