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配电网线路多元发展的可行性

楼主(2020-10-23):
目前配电网现状是网架基础薄弱,可靠性水平较低、线损率较高。配电网分级分类体系及发展目标。不同的用户对配电网的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等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城市地区用户与农村地区用户对电力供应的要求明显不同,城市地区不同类别的用户对电力供应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在综合考虑了城市重要性(负荷重要性)、负荷密度与规模、地区行政级别等因素的基础上,将地区按级别划分为四级,其中城市(含县级市)分为三级,县为第四级。在配电网装备技术方面,应以加快配电网信息化和营销自动化建设,提高配电网装备的科技含量和主要城市配电网自动化水平为主要目标。    1、在接线方式选择上,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供电区一般采用“N-1”单环网、N供一备等接线方式,对于A类地区亦可采用双环网接线方式;对供电可靠性要求不高的供电区则一般可采用分段联络或树干式接线方式。

南方电网公司在《典型接线》方案中详细定义了辐射型接线、链型接线、T型接线、环网型接线、n供一备接线、多分段 n联络型接线的接线方式,按照电压等级、接线类型、电源点的不同将各种接线方式进行了划分,形成了配电网典型接线方式体系。

2、主要的接线方式有四种;

(1)、辐射状线路结构

辐射状的单回线结构可靠性很差,一旦线路故障跳闸后整条线路停电。

可以对重点用户再加上一条备用线路。基于两条线路互为备份的线路结构可提高线路可靠性。

一个用户同时拥有两条进线线路互为备用,正常运行时负荷由其中一条线路供电,另一条线路开关打开不投入运行。当负荷端没有发生过流故障且供电线路失压时,启动备份线路自动投入:这种技术方式能够瞬间恢复供电。

(2)、“手拉手”环网结构开环运行结构

基于两条线路“手拉手”环网自动化系统线路结构

“手拉手供电”是一种结构简单环网供电方式,再配上自动化系统和相关的自动化设备,将会极大地提高供电可靠性。这种结构是在有联络的两条馈线的中间,加装一台联络开关,形成线路的“背靠背”形式。属于环网结构开环运行,实行两条独立的放射式线路分别管理,当其中一条出现故障时,合上联络开关将剩余负荷转至另一条正常线路。

(3)、三供一备结构

三供一备结构可以进行线路带电转供电,也可以进行倒换线路转供电。

合环转供运行操作分析:前提是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减少浪涌对线路的冲击,双向线路电压降偏差在指标范围,保证线路的相序一致。配电网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降低用户的停电时间在倒负荷时往往采用“热倒”方式,配电网会存在短时“合环”运行方式。由于配电网特点合环运行可能会引起较大的合环电流,导致线路跳闸,可以模拟计算合环电流的大小,为合环操作是否可行提供参考依据。倒换线路后,选择合适的分段点,用人工的方法断开联络点开关,仍然实行放射状线路的管理方式。

(4)、多分段联络(网格式)线路结构

多分段多电源n联络接线方式的可靠性较高,可以作为A、B、C类供电区的目标接线方式。

能够如何在一个杂乱无章的复杂网络中,找出通用的公共模型,能代表80%以上的线路负荷特征,那么这个简洁模型可成为最佳线路结构模型。

多分段联络线路结构是最优线路结构模型

重新配置常开点位置的重要性:配电系统中,有各种各样的负荷,其负荷的变化也很大。随着建筑物密度的增加,新增电源点不断的连入网络,使线路结构和系统管理越来越复杂。网络末端电压不达标,无功补偿不足发生电力线损增加和线路间发生严重三相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都要在配网自动化中重新配置配电系统。配电系统的网络重构是通过系统内连接开关和分段开关位置及状态的改变而完成。

3、电路模型(线路结构模型)优化(计算)

(1)把几何线路结构转化为拓扑结构。

(2)把系统电路拆分单回线路。

(3)在众多的结构里,选出主要结构。

(4)设计出结构模型。

(5)比对标准模型修改线路结构。

(6)用代数式来表示线路结构。

电路模型:由理想元件和理想导线组成的电路。由于电路模型中每个理想元件都可用数学式子来精确定义,因而可以方便地建立起描述电路模型的数学关系式,并用数学方法分析、计算电路,从而掌握电路的特性。

4、标准化电路模型

线路结构调整,将线路结构按照发展的需要从简单的放射状通过一些很短的联络线路,构建成较为标准化的网状结构

对每一回路按照实际的负荷比例进行合理分段,是每回路线路的负荷趋于平均化。

(1)、集中式结构:管理人员在一台网管工作站上就可以查看到所有的网络情况。有助于发现问题并排除故障、确定问题的关联性以及提供相对的安全性。

(2)、分层式结构:网络被划分为互不重叠却又覆盖整个网络的不同区域。处于较低级的分层要向位于高一级的网络发送数据。在发送数据前,对数据进行相应的过滤,减少了网络间的数据流量。

(3)、分布式结构:分布式结构的每一个对等网络管理都有各自的独立功能。可以分别执行多种任务,监管功能也是分布的。通过任何网络系统都能获得所有的网络信息、警报和事件。分布式网络:其特点是任何一个节点都至少跟其他两个节点直接相连,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分布式网络与中央控制式网络对应,它没有中心,因而不会因为中心遭到破坏而造成整体的崩溃。在分布式网络上,节点之间互相连接,数据可以选择多条路径传输。

5、网络优化及结构协调

在网络结构中,链路的端点或网络中的节点(二条或多条链路的公共结合点)在网络系统的运行中是可以随时改变结构的。如果这种改变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而发生的改变,称网络为智能化网络。

系统整合:是把不同结构、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事物按照内在的规律组合协调起来。

网友:
辐射状的单回线结构可靠性很差,一旦线路故障跳闸后整条线路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