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开裂问题

楼主(2020-10-23):
一个产品上有不固定位置的多个焊点有下面现象  个人觉得是应力导致的,我们是单面板+sncu0.7的焊料+聚氨酯双组分胶水,从焊盘角度看  是否有更加强的焊盘?关于焊盘开裂的问题各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不是焊盘界面开裂、是引脚界面开裂、焊接温度和时间不够、器件热容量比较大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