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零中频UHF RFID接收机?

楼主(2020-10-23):
什么是零中频UHF RFID接收机?

网友: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走向成熟的一项自动识别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利用无线射频方式实现人们对各类物体或人员在不同的状态(移动、静止或恶劣环境)下的自动识别与管理。其最为主要的优点是环境适应性强,与磁卡、IC卡等接触性识别系统不同。

网友:
因此,射频识别被认为是自动识别技术中最优秀和应用领域最广泛的技术之一。识别的距离可从几十厘米至几米,这是由系统工作频率和标签类型(有源和无源)决定的。射频识别技术适用的领域主要包括:物料跟踪、运载工具和货架识别等要求非接触数据采集和交换的场合,对于要求频繁改变数据内容的场合尤为适用。

按照阅读器发射频率的不同,RFID系统可以分为低频(125 kHz)、高频(13.56 MHz)、超高频UHF(860~960 MHz)和微波(2.45 GHz,5.8 GHz)等几大类。目前大多数应用中的RFID系统使用的是低频和高频系统。但研究发现,更适合未来、特别是商业供应链中应用的是UHF频段系统。

在选择UHF RFID接收机电路方案的时候,设计复杂度、成本、功耗等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常见的2种接收机设计原理包括超外差式和零差式。超外差接收机不仅电路复杂,成本也非常高。本文采用4通道零中频接收技术,使得UHF RFID阅读器设计大为简化,成本低廉,跟同类产品相比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网友:
2典型RFID系统组成

射频识别系统的组成一般包括2个部分:电子标签和阅读器,如图1所示。

其中,电子标签也常称为标签、射频卡、Tag,而阅读器也常称为读卡器、Reader。1个完整的RFID系统还必须包括PC、阅读器天线、接口电缆、终端监控软件等,有时一个RFID系统还需要跟Internet相连以获得远端的数据信息或跟多个RFID系统相连。

在实际应用中,电子标签附着在待识别物体上,电子标签中保存有约定格式的电子数据。阅读器可无接触地读取并识别电子标签中所保存的电子数据,从而达到自动识别物体的目的。阅读器通过天线发送出一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当标签进入感应场时被激活并获取工作所需的能量,然后发送出自身ID等信息,这些信息被阅读器读取并解码后送至电脑主机进行相关处理。通常在阅读器读标签的时候给主机系统传递3个信息:标签ID、读卡器自己的ID、读标签的时间。通过获取这个读卡器的位置,就知道了该产品的位置,以及它是什么产品,然后根据时间数据跟踪标签,就随时随地知道产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