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F6850芯片,VGA增益为0dB,射频输入频率888MHz,功率-30dBm,本振设置频率847MH...

楼主(2020-10-23):
ADRF6850芯片,VGA增益为0dB,射频输入频率888MHz,功率-30dBm,本振设置频率847MHz,输出中频频率41MHz,功率-65dBm,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A:
你确认没有测试错误吗?
这颗芯片应该是中频基带输入,射频输出的吗,也就是上变频的芯片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没有测试错误吗?
这颗芯片应该是中频基带输入,射频输出的吗,也就是上变频的芯片

谢谢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