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ORCIS-6245):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

楼主(2020-10-23):
CIS EXPLORER-->QUERY中用VALUE 查找器件时会报以下的错误。用其它方式查找又不会报错,这个是什么原因,如下图所示。

ERROR(ORCIS-6245):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ERROR(ORCIS-6250): ODBC Error Code: -1
Description: ODBC--调用失败。

ODBC Error Description: State:S1000,Native:-2001,Origin:[Microsoft][ODBC Microsoft Access 驱动程序]

网友A:
odbc的问题吧

网友B:
    正常按Z键进去,可以调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按Z键进去,可以调用么

    按Z进去,可能调用,按封装搜索器件也没有问题,只有按参数(VALUE)要查找器件时就会报ODBC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bc的问题吧

    就是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啊。用其它属性去查找就不会报错。

网友(2022-09-27):
    修改CIS库后相同问题,楼主有找到问题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