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串口PCB走线长度判定

楼主(2020-10-23):
像PCIE/SATA/USB这种高速串行接口,在设计PCB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走线长度是否有风险?
协议规范里面可以找到回损指标,但是这个指标是表示阻抗(频域)连续性的,插损才会设计线长,而协议规范里好像没有提到插损指标,可能是我没找到?
我的理解是,即使通过仿真,没有具体插损指标,应该也没办法直接判定走线长度是否安全。

希望大佬们释疑!

网友A:
还是有办法判断的

网友B:
    关系到走线长度:长度<1/4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办法判断的

那你怎么判断呢?可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系到走线长度:长度

我的理解是,一般射频信号会去考虑走线长度和波长的关系,高速信号一般都是参考指标的?
    你这个关系对应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一般射频信号会去考虑走线长度和波长的关系,高速信号一般都是参考指标的?
    你这个关系对应 ...

    可以参考高速信号信号完整性相关理论,主要考虑电压信号反射

楼主:
    我的思路是去规范里面找插损值,然后根据单位线损去估算PCB上最大线长,但是规范里面找不到插损指标,网上也找不到,是不是我的思路错了?有没有新的思路分享一下?

    不一定是插入損失,有時候是延遲、上升或下降時間。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是去规范里面找插损值,然后根据单位线损去估算PCB上最大线长,但是规范里面找不到插损指标,网上 ...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是去规范里面找插损值,然后根据单位线损去估算PCB上最大线长,但是规范里面找不到插损指标,网上 ...

我可否理解为,需要仿真眼图来判断?
延迟,上升/下降时间会影响误码率和信号带宽,对吧?但是要想了解信号经过PCB传输后的延迟,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的变化,应该还是要通过仿真才能看到。
我找插损指标的目的,是想在不仿真的基础上可以大概判断PCB上走线长度是否安全,所以我需要根据信号的规范,比如PCIE GEN1/2/3的插损指标来对应PCB可以走多长线。

网友(2025-05-29):
    仅做记录,如图

网友:
    PCI Express® 5.0 Architecture Channel Insertion Loss Budget | PCI-SIG

网友:
    批西哀醫五點零PCIe 5.0)、批西哀醫六點零PCIe 6.0Signal Bud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