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仔片一般哪个焊盘接地

楼主(2020-10-24):
锅仔片2个焊盘一般哪个焊盘接地。是外环接地还是内实心接地

网友:
    哦吼,第一次见:lol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部.
    1.好拆銲.
    2.不會被人體干擾地.

为什么有人说外部。
    你说干扰,如果外部连到按键处理的CPU脚,那不一样要人提干扰

网友:
    一般是外部,因为接触面积大,一旦锅仔片挪动点位置,一般也是和外边的地接触,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
    外部接地,中间触点!这是按键最可靠的结构方式,你可以拆一个微动开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