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智能铜嵌入功能

楼主(2020-10-25):
看了几个Layout软件,软件版本升级很快,但更新的更人性化的功能没有,特别是Layout智能铜嵌入功能没有.
所谓智能铜嵌入功能,就是:
1.复制一个静态铜皮到一个焊盘上,这个铜皮嵌入并自动赋予与这个焊盘相同的网络;
2.复制一个铜皮到PCB某个区域,会弹出这个铜皮赋予这个区域的特定网络选项的对话框,选择网络后i铜皮自动避让其它网络。
智能铜嵌入功能,有助于改善静态铜的死板和不足,有利于动态铜的操作精简,更有利减少Layout工程师的工作量。
期待Layout智能铜嵌入功能的出现!

网友:
    同意,太需要了

网友A:
第一点skill可以解决,复制自动赋网络的铜箔!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skill可以解决,复制自动赋网络的铜箔!

大佬又不分享出来

网友B:
    你这两个功能,对于skill而言,容易实现
    获取原始静态铜箔的边框数据,在目的地生成一个静态铜箔,如果铜箔所在范围内,信号唯一,那么直接赋予这个信号(也就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信号不唯一,弹出选择框,赋予选择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skill可以解决,复制自动赋网络的铜箔!

谢谢分享!!!
最好正式的软件有这个智能铜嵌入功能!而是通过SKILL实现!
    需要官方的采纳和更新软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复制一个静态铜皮到一个焊盘上,这个铜皮嵌入并自动赋予与这个焊盘相同的网络;
    ANS:簡單說静态铜皮的複 ...

谢谢回复!
    但这样操作比较烦琐
    琐谓智能铜嵌入功能,就是让操作更简便,减少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為你要自己寫, 因為在層面 Etch \ * 下用SKILL產生鋪銅,只能是靜態.

我只是抛砖引玉,需要EDA软件商能优化完善软件的功能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个功能,对于skill而言,容易实现
获取原始静态铜箔的边框数据,在目的地生成一个静态铜箔,如果铜 ...

    需要让操作更精简!更智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