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差分 S 参数怎么解读啊,有没有资料可以学习下

楼主(2020-10-25):
差分 S 参数怎么解读啊,有没有资料可以学习下 。单端的看起来可以理解,但是差分的就不明白了

网友A:
    把差分用公式转成单端就是一样解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差分用公式转成单端就是一样解读了

软件也可以查看单端的S参数。能看到结果,我的问题睡怎么看差分。

网友B:
    Eric Bogtin. Signal and power integrity, second ediit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ic Bogtin. Signal and power integrity, second ediiton.

    非常感谢,已经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差分用公式转成单端就是一样解读了

    杜老师您好!请教下,我看别人的仿真报告,都有S 参数 S11 S21 的标准,这个标准从哪里来的,怎讲导入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杜老师您好!请教下,我看别人的仿真报告,都有S 参数 S11 S21 的标准,这个标准从哪里来的,怎讲导入进 ...

一般每类总线对应该总线协议的标准文件中会有要求,也有的是参考其他总线协议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