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打开PCB文件无法显示

楼主(2020-10-26):
请教给位大师,AD16 打开PCB文件无法显示,是显卡问题还是没破解成功。

网友A:
    1、文件损坏
    2、看着是AD的PCB 文件,但有可能是其他软件的,如PADS,也是.pcb

网友B:
    没破解成功是不能新建文件的,你看下能不能新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文件损坏
    2、看着是AD的PCB 文件,但有可能是其他软件的,如PADS,也是.pcb

    电脑上装了 PADS9.5 VX  Allegro,原理图能打开显示,PCB文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破解成功是不能新建文件的,你看下能不能新建文件

    可以新建文件

网友C:
    你的PCB文件是不是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CB文件是不是加密了??

    并没有,刚又装了个低版本的AD,可以打开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