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是否可以设置差分线与差分线的之间的等间距设置

楼主(2020-10-26):
如图所示,allegro是否可以设置差分线与差分线的之间的等间距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

这是。。。。。

网友B:
平的时候等间距  斜的时候也会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的时候等间距  斜的时候也会是吧

有什么快捷方式可也实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