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24=996:归并排序!

楼主(2020-10-26):
今天给大家分享排序算法里面的另外一种排序算法:归并排序!

一、归并排序:

1、归并排序操作的核心思想:

a、确定分界点:mid=(l+r)/2

b、递归排序左边和右边(排完左右两边的数,就会成为两个有序的序列了)

c、归并(把上面的两个有序序列合并成一个有序的序列,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说,就是合二为一!)

2、举例:

比如上图我们有两组已经排好的序列数字,我们要进行第三步合并,该如何进行呢?思路如下:

a、这里先定义一个空的数组res,它主要是为了临时存放合并序列排序好的数字;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第一个序列指针i指向数字1,第二序列指针j指向2,这个时候我们要比较两个数字的大小,小的数字就放到临时数组res里面去,这里我们明显知道数字1小于2,所以把1放到临时数组res里去

b、然后指针i往下移动,如下图所示,再次进行比较,明显发现指针j指向的数字2更小,把它放到res里面去,然后指针j往下移动,指针i不动,后面依次类推

c、如下图所示,两个指针都指向了数字5,如果遇到两个数字一样的话,一般是把第一个序列的数字放到临时数组res里面去,这点稍微要注意一下

d、最后把临时数组里面的是数字放到原来的数组里面去

注意:一个算法稳定,并不能说它的时间效率是稳定的;这里的稳定是说两个序列中有两个数是相同的,如果在排完序之后,他们的位置还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排序就是稳定的,反之亦然!

3、归并排序的平均时间复杂度的计算推导:

从图片的纵性来分析,当拆解到1的时候,这个时候什么数等于n除于它等于1,通过计算,我们知道是logn,然后再从横向分析,我们要最多比较n个数字,所以归并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就是:nlogn

二、代码示例:

代码: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onst int N = 1e5 + 10;
int n;
int q[N], tmp[N];

void merge_sort(int q[],int l, int r)
{
 if(l>=r)return;//判断序列中是否为空或者只有一个数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用排序了
//确定分界点
int mid = l + r >> 1;
 //递归处理
merge_sort(q,l,mid);
 merge_sort(q,mid+1,r);
//定义双指针
int k =0,i = l, j= mid+1;
//归并处理
while(i <= mid && j <= r)
f(q < q[j])tmp[k++] = q[i++];
else
mp[k++] = q[j++];
 //把源数组中剩余的数字(注意这里的数字一定是最小的)放到临时数组后面去
 while(i <= mid)tmp[k++] = q[i++];
 while(j <= r)tmp[k++] = q[j++];
 //把临时数组中排好序的数字放到源数组中去
 for(i = l, j =0;i<=r;i++,j++)q=tmp[j];

int main()
{
 scanf("%d",&n);
 for(int i = 0;i<n;i++)

  scanf("%d",&q);
 }
 merge_sort(q,0,n-1);
for(int i = 0; i<n;i++)
{
rintf("%d ",q);

return 0;

}

网友:
    2020-1024=996,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