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器的输入和输出必须是相同类型的值吗?

楼主(2020-10-26):
我要用推进器推动船舶转动,用PID控制转动角度,那么PID控制器输入值为期望转动角度值,输出值u应该是什么?u可以是力吗?不考虑风浪等外界干扰,PID控制器的系数和船舶本身的重量,长度有关系吗?设计出PID后还需要推进器推力分配的程序吗?PID控制和推进器推力分配策略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pid就是一种控制方法而已,他的输入和输出量一般都不是同一种东西,他的输出还需要进行下一步根据被控对象进行处理的。比如说水箱系统,你期望的是液面保持一定的高度,那么对于控制器你的期望输入就是一个高度值h1,然后反馈输入是你通过传感器测得转化出来的一个实际高度值,比如说你在水箱低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他能通过某种转换告诉你水箱水有多高h2,这个时候两个输入做差h=h1-h2,你就知道还差多少,然后根据pid得到一个输出值,设为y(这个值可以代表抽水泵抽水的快慢,假设水箱在被供水的同时也在漏水),你可以理解成输出他就单纯是个值而已,关键是你将这个值和你能控制的东西进行一个映射,比如说你是通过控制电压来控制抽水泵抽水的快慢,那么Pid假设输出是1000,你可以对应成电机电压10v,那么500就可以是5v。PID这个公式得出来的值还是要被下一个模型在进行加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