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中给原理图添加网络颜色

楼主(2020-10-26):
怎么在AD中给给原理图添加网络颜色?

网友:
    原理图就直接改线的颜色,PCB见下边的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D1%D5%C9%AB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的这个功能

网友:
    1. 打开原理图编辑界面,备用.
2.执行命令“视图—设置网络颜色 ”;同样可以在原理图的工具栏中找到“网络颜色”这一指令。
    2. 点击网络颜色指令,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需要的覆盖的颜色。(以红色为示范)
3. 选择好颜色以后会出现一个十字光标,将光标移动到需要添加颜色的网络线上鼠标左键单击一下,即可完成网络颜色的添加。原理图中相同的网络就会显示同同一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