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Altium的原理图库图层是切换不了的,看完才知道是自己太水

楼主(2020-10-26):
一直以为altium的原理图库图层是切换不了的,看完才知道是自己太水

网友:
    Altium的原理图库图层切换

网友:
    实际上alitum原理图库编辑选项里面有图层指令bring to front,send to back等等,用于将选定的元素移至前一图层和后一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