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安装Apache核心步骤

楼主(2020-10-26):
环境描述:

1. VM Ware7.1下安装Linux,各种版本均可。

2. Apache HTTP Server 2.2.17 for Linux。

关键步骤:

1. 将Apache压缩包httpd-2.2.17.tar.bz2存放到root目录。

2. 打开命令窗口,依次输入以下命令,每条命令需要按回车执行。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cd
解压Apache安装包
如果是gz文件,将jxvf替换成zxvf
#tar -jxvf httpd-2.2.17.tar.bz2
#cd httpd-2.2.17

编译和安装apr
#cd srclib/apr
#./configure
默认安装在usr/local/bin目录下,如果要指定安装目录,可以使用如下格式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apr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和安装apr-util
#cd ../apr-util
#./configure --with-apr=/usr/local/apr
#make
#make install

最后编译和安装apache
#cd ../../
#./configure --enable-so
#make
#make install

启动Apache服务
#/usr/local/apache2/bin/apachectl start
#cd
解压Apache安装包
如果是gz文件,将jxvf替换成zxvf
#tar -jxvf httpd-2.2.17.tar.bz2
#cd httpd-2.2.17

编译和安装apr
#cd srclib/apr
#./configure
默认安装在usr/local/bin目录下,如果要指定安装目录,可以使用如下格式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apr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和安装apr-util
#cd ../apr-util
#./configure --with-apr=/usr/local/apr
#make
#make install

最后编译和安装apache
#cd ../../
#./configure --enable-so
#make
#make install

启动Apache服务
#/usr/local/apache2/bin/apachectl start

最后在IE中访问http://localhost。

将Apache设置为系统自启动项

修改etc/rc.d/rc.local文件如下:(红色字体部分)

#!/bin/sh
#
# This script will be executed *after* all the other init scripts.
# You can put your own initialization stuff in here if you don't
# want to do the full Sys V style init stuff.

touch /var/lock/subsys/local
/root/firewall
startup.sh
/usr/local/apache2/bin/apachectl start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