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地址问题求助!!

楼主(2020-10-26):
    255.255.255.248 一个子网有6个ip留给主机 请问还需要减去一个网关地址 按5个来算吗

网友:
    这个是不需要的

网友:
    一般计算网段可用地址数的时候,是指可分配的地址,包含分给网关的那个地址

网友:
    网关这个概念只在网络末梢才会体现,如果不是末梢位置,都是看路由而非看网关。

网友:
    不用啊,同一个子网下,不用网关也是可以互相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