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距1MM的BGA背面0402阻容快速摆放方法

楼主(2020-10-26):
    路过的大神指导下我的格点设置成了19.685,All Etch里面的Offset也输入了BGA坐标,间距1MM的BGA背面0402摆放还是位置不居中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原点坐标设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点坐标设置在哪

方法1是格点直接设置的19.685 然后挪动BGA再开始摆放阻容
方法2是格点直接设置的19.685 然后ALL EACH里面的OFFSET里输入 的是BGA的坐标,两种方法都试了,结果还是摆放的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1是格点直接设置的19.685 然后挪动BGA再开始摆放阻容
方法2是格点直接设置的19.685 然后ALL EACH里 ...

方法一,因为你的BGA中心不在19.685格点上,所以你的阻容就算在格点上,也不会在bga pin的中心
    你可以先把图面的中心,调整到BGA的中心,阻容放完后,再把图面中心改回去
不只是All Etch, Non Etch也需要改成19.685

网友B:
    把All Etch里面的Offset输入BGA的PIN的坐标,格点设置成19.685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法1是格点直接设置的19.685 然后挪动BGA再开始摆放阻容
    方法2是格点直接设置的19.685 然后ALL EACH里 ...

    好的,感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All Etch里面的Offset输入BGA的PIN的坐标,格点设置成19.685

    搞明白了,首先是格点设成19.685,其次主要的是BGA的任何一个PIN必须在格点上才能快速方便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