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的常见方法分享

楼主(2020-10-26):
    根据不同的需要,或者不同的方法,PCB有不同的制造方法,  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方法。

方法一:

在打印机上将电路板图按1∶1的比例打印在80克复印纸上,找一台传真机,把传真纸换上热熔塑膜。把电路图放入传真机入口,利用传真机的复印键,将线路图复制在热熔塑膜上,这样就做好“原稿”了。用双面胶带纸将制好图的塑膜平整地贴在敷铜板上,用漆刷将油漆均匀地刷在塑膜上,电路图全被刷遍后,把塑膜拿掉,印刷线路板就印刷好了。晾干之后,即可腐蚀。这种方法不是主流方法,也不可以大规模生产,作为业余的可以尝试。

    常见的PCB制造方法
    方法二:

    制作印板图,根据其大小,裁制好印板,做好铜箔面的清洁。然后,用复写纸把图复制到印板上。根据元件实物的具体情况,粘贴不同内外径的标准预切符号,然后视电流大小,粘贴不同宽度的胶带线条。放入三氯化铁进行腐蚀,腐蚀完后及时取出冲洗干净。接着就是打眼,用细砂纸打亮铜箔,涂上松香酒精溶液,凉干则制作完毕了。

方法三:

    用细砂纸把敷铜板擦亮,然后按要求描绘电路板。电路板图绘好后,放入三氯化铁溶液中腐蚀。电路板腐蚀好后,用棉球蘸上无水酒精,将保护漆擦掉,晾干后即可涂上松香水使用。

    方法四:

拟定电路图,按照其尺寸,裁出敷铜板。然后把电路图刻在蜡纸上,裁剪蜡纸,将其放在敷铜板上。取少量油漆与滑石粉调成稀稠合适的印料,用毛刷蘸取印料,均匀地涂到蜡纸上,反复几遍,印制板即可印上电路。

然后以氯酸钾1克,浓度15%的盐酸40毫升的比例配制成腐蚀液,抹在电路板上需腐蚀的地方进行腐蚀。用香蕉水等清洗好电路板之后,抹上一层松香溶液,晾干之后即可钻孔。

网友:
    不同的方法,PCB有不同的制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