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的布局才能达到最好的散热效果?

楼主(2020-10-26):
请问怎样的布局才能达到最好的散热效果?

网友:
散热?把地铺好

网友:
    地很重要啊

网友:
    PCB中热量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1)电子元器件的发热;

      (2)PCB本身的发热;

  (3)其它部分传来的热。

      在这三个热源中,元器件的发热量最大,是主要热源,其次是PCB板产生的热,外部传入的热量取决于系统的总体热设计,暂时不做考虑。那么热设计的目的是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方法降低元器件的温度和PCB板的温度,使系统在合适的温度下正常工作。主要是通过减小发热,和加快散热来实现。

网友:
    ①发热器件注意保持距离;
②地尽量保持一个完整的地平面;
③若结构中有风扇用来给PCB板散热,器件的摆放还需要注意流出位置用来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