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里面设置格点Primary设置了, Second还用设置吗?

楼主(2020-10-26):
请问mentor里面设置格点Primary设置了, Second还用设置吗?感谢!5 ]1 ^+ e+ p+ i2 d, k

网友:
我一般不设置。

网友:
舍不舍都可以,一个是主要器件一个是次要器件。

网友:
    Primary: 首选格点, 一般为40mil 或者20mil 。默认为大元器件所用的格点。Secondary: 次要格点, 一般为10mil或者5mil,默认为阻容等小元器件的格点。